p4b533-x ,CPU供电管发烫

楼主(2010-07-08):
p4b533-x ,CPU供电管发烫。用假负载测得U压为1。86伏。场管烫手,下管比上管烫。上真U烫的更厉害,一下就烧管了。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哦,上真U能跑码的。电源芯片是L6910D。用示波器测上管的波形比下管的电压高。有修过的请指教一二

网友:
查一下G极的电阻

网友:
换管子,上下一起换,电容,电感,IC,最后不行,就找BOOT那一端的电阻和电容!别的没了!就这些东西,前几天修块GA的板也是U供电管烫,把电容,电感,场管都换了没用,换个IC后只有一个上管烫,最后查出这个IC的BOOT3的连接一个耦合电容问题,换后,故障解决!·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BOOT外接的应该是升压电容吧?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场管烧可能是你换上去的功率太小  如果是测每一相的波形都对的话 那么应该就是你换上去的管功率太小了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
    问题是不知道正常的波形是什么样子的

网友:
现在是输出电压比较高,有1。9伏,不知道是不是电压高引起的发烫。换过场管、电容、电感。还是烫。电源ic没有换,手上没有一样的。
现在想请教的是能引起电压升高的原因是什么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