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什么连接后超级终端没反应?

楼主(2010-07-08):
硬盘是希捷320G 11代的,现在不认盘了,打算用网上的输入指令方法修复。但现在就是连接后超级终端什么都没反应
是用usb转com口的,用com口小助手测过,没问题。连接上硬盘后没反应,码率也尝试过9600和38400但就是不行
各位你们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?????????

网友:
USBTO232的一般是COM3端口,你用超级终端设置一下
还有最关键的你有带转换COM线吗?

网友:
我那个是com5口的,我那个是usb转com直接带TX和RX输出
二楼是能不能加个Q交 一下我,因为这个问题郁闷了好几天
QQ860376702