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a8s清bios才能亮

楼主(2010-07-08):
一台华硕a8s笔记本来的时候是不开机,然后我打开后盖,断电情况下,端接了下内存下面的跳线,来的时候是不开机,待机有,端接了跳线就能加电了,但是笔记本是暗屏,关机再重启就不行了,不知道各位大侠这种故障是哪里的问题呢,南桥???

网友:
换南桥试试。

网友:
bios刷过吗

网友:
修过加焊3v,5v供电管理芯片好了的。。。

网友:
待机正常不,先修待机吧

网友:
不要上来就干桥,先查查其它的条件看都满足了吗?

网友:
待机3.3v 5v都正常,待机电流也正常,开关键也有电压

网友:
换个晶振,写个BIOS试下。

网友:
A8S我遇到过独立显卡板的不开机是显卡板没插好 这种显卡板的金手指要对准才行 偏一点点就要出问题

网友:
我考虑是BIOS的事!!!

网友:
不是南桥!!!华硕BIOS 容易丢的!

网友:
谢谢大家,搞好了, 最开始是加焊,没有效果,然后换了个南桥,好了,郁闷的是出来了BIOS密码,是自己出来的,客户没有设置过,反正能进系统,谁知道这怎么解密啊,华硕售后没有拆机就解开了,谁会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