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内存维修]
使用RST无法正确显示容量,求教!!谢谢!

楼主(2010-07-08):
手头有三根内存,
均为DDR2  1G
均使用DDR2 256MB 引导进入测试系统
一根用RST测试可以测试出问题颗粒,且容量显示正确:1274MB
一根用RST测试可以测试出问题颗粒,且容量显示不正确:991MB
一根用RST测试可以测试出问题颗粒,且容量显示不正确:223MB

为何?
谢谢!

网友:
容量显示不正确的内存
如何判断故障点

网友:
使用的是集成显卡吧,

网友:
恩 集成显卡

网友:
要用独立显卡才可以的。要不显卡会占用内存空间

网友:
LZ,三個內存為同一家的嗎?
可否進入bios,看下它的size

网友:
哈哈,也搞 RST PRO3 ,前段时间搞的免费活动送软件有意思。

网友:
真耗时间 55分钟 才检测出错误 还不如免费的软件

网友:
呵呵,专业的软件么有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