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块DELL D610的主板是我修的吗?

楼主(2010-07-08):
最近时间有点紧张,每次都要忙到很晚才睡。写维修日志的事情就暂时搁浅了。
好了,开始写前两天的一块DELL D610的主板故障吧。
这块板子是客户以前用得好好的,有一段时间没有用它了,就出现了有时候可以开机有时候不开机的情况。
机器每次加电之后,只要侦信号有,那么机器是100%可以显示,并且在使用过程中都是“一帆风顺”。
如果侦信号无机器就不会显示。
中间多次“把脉”后,做了如下操作:可惜的是“涛声依旧”。
1、加焊BIOS芯片、更换好板BIOS芯片
2、加焊过EC、南桥、北桥、CPU座
基本上能够怀疑的地方都给治了(因开机的时候都是正常使用,所有的BGA芯片都是加焊处理)
每次操作后加电测试故障都是一样。
哎~晕倒。准备放弃它,放在一边让“它”好好“反醒自己”。
每二天上班就得到了喜讯,它好了!!!
原来一早上班,我同事拿板来点了一下,显示了,于是多次开关机试验,出奇的是它每次都可以了。
装上机之后到今天都是每次开机都可以显示,并且都可以正常的使用。

网友:
我有一以跟你一样,不过很快就会返修了,

网友:
  楼主所说的帧信号是pci的frame# 还是lpc的frame#

网友:
和DELL  D600故障一样,加焊显卡芯片就可以的了,是个通病。。。

网友:
做维修的, 这种情况也是经常遇到。

网友:
怎么修好的都不知道啊。这样不怕返修吗?

网友:
我碰到的和你说的故障一样,有时能开有时不能开,加焊BIOS芯片后OK了

网友:
怕会返修,因为心里没有底,莫名其妙的好了!

网友:
电脑的问题有时候真的是没有任何原因的就好了。维修多了,就习惯了,很多事情是没有原因的。

网友:
反复开机关机试一下,不知道什么原因就好了,要是客户拿走,返修可能性很大

网友:
我手上有个X31也正是这种情况 自己就好了

网友:
有的机器反复开机也没有用,还是好的,要关掉过1-2天再开试一下。

网友:
还是找故障原因。不燃会翻修的。

网友:
应该还会返修的。楼主要等呀  哈哈!

网友:
应该还会返修 先做好心里准备  一段时间没用 有可能是受潮了

网友:
还是和开机电路相关,如果返修考虑跟换南桥

网友:
以前接到一台HPV3000不知道经过几手了做完显卡不显换新的也不好用,都跟客户说修不了了,等客户来取机器,机器好了,,,短接主板都不坏,,,,郁闷呀,结果好的给客户了没收钱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