维修东芝SONY等经验-(注明是转贴)

楼主(2010-07-08):
维修东芝SONY等经验-(转贴)

三、东芝CPU奔4,不开机。
不开机:1、供电正常2、时钟复位3、数据线交换
此机CPU无复位,用示波器或万用表打假负载上的复位点,无高电平,即无复位。
CPU无复位,———看PCI有无复位若无做南桥,若有做北桥。
影响无复位的原因有以下:
1、        各供电要正常
2、        各时钟要正常
此机故障判断
当用手压时钟IC和北桥附近时,CPU有复位,但不好确定是哪个芯片问题。后来肜一张白纸垫着压,怎么都没有复位,用表针接着手指接到时钟IC有一脚时,CPU有复位,每次都是这样,继续观察,发现此脚到北桥,可能就是,北桥的时钟线,当用手接触时,可能刚好给北桥一个时钟,于是飞线。

另外一台东芝的板也是不开机。
测量CPU供电、时钟、复位都正常。
1、此时要测CPU脚座到北桥的AD线
2、CPU脚座到南桥的控制线
3、MINIPCI到南桥的AD线
4、南桥到BIOS的LPC总线
对地阻值要一样。因为当时没有MINIPCI的假负载,就用BIOS上的AD线,发现有一根有问题,于是发现可以飞线
四、一台三星x10机,故障现象显示掉电。
拆开机:风扇转速正常,温度也不高,测各组电压基本正常,但检测CPU两组供电时,发现两组波形不完全一样,有一组感觉不正常,换CPU核心主供电IC,波形两组基本正常,拷机两天没出现问题,故障排除。
掉电维修思路:1、温度风扇引起掉电2、检测电路引起掉电3、主供电电路输出电流不足影响掉电(3V、5V、CPU核心)

五、SONY机一台:故障现象:不触发,加不上电,
拆机后,消CMOS后,一切正常。
日本机器很多消CMOS能正常。现象:1、不触发2、不开机3、不进BIOS4、不进系统。
精英进系统重启且键盘不能使用——拆机消CMOS后,一切正常。
CPU区别:82530P3 82532P4
82535迅驰一代82536迅驰二代K、华硕能上电,不跑CPU
待机电流0.06A,上CPU后为0.20,凭感觉0.20A电流偏低,导致不跑CPU,经测电压和双波都没有,——换了ADP3205后故障依旧,再换了两个驱动芯片,电压升到了0.29A,双波也有了,上CPU后,一切正常。
BIOS80%是资料坏,87591的芯片,BIOS参于触发的,一上电就能打出波形。

六、康柏N600故障几例:
1、上电不稳:刚开始以为电源头接触不良,待机电流为0.1,正常为0.2换之故障一样,用手压电压面板时OK,取下发现面板有一脚假焊,补焊后OK。N600有二块小卡,1632用了一块,电源输入用了一块,易引起接触不良。
2、不上电,无3V、5V
测3M、5M反向对地阻值,5V异常,(正常数字表显示1680欧左右,此时只有1000左右,查出U506不良,取掉后3M、5M反向阻值正常,但仍反复掉电,考虑充放电,电池附近有烧坏过,I/O又控制充放电,换U25I/O芯片)后,一切正常。
5、        不上电,无3M、5M
测3M、5M反向阻值异常,数字表(000)完全短路,换1631故障依旧,考虑到5M到的地方主要引起USB口、声卡功、放PCBUS供电逐一拆除,取掉U30,PCIBUS供电芯片后,一切正常。

七、NEC故障现象:不进系统
分析:1、风扇和温度2、南北桥空焊3、内存条4、极少数BIOS
此板拆开看,CPU风扇不转。

八、ACER故障现象:点不亮
实际检测:能开机,不显示。经量,网卡短路
经验:网卡短路会引起不开机,也会引起不显示。

九、DELL610的板,进水后掉电。
掉电后,可考虑核心供电处和1631的3M、5M。
低频振荡芯片、MOS管、滤波电容。
维修结果1631的3M的双MOS管击穿,输出滤波电容坏。

网友:
第六点那里,待机电流有那么大吗?

网友:
多谢提供资料

网友:
讲的很实用,都是经典故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