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PU温度求助。。。。

楼主(2010-07-08):
有一台电脑在夏天开机以后我用鲁大师测试CPU温度一般为30~45度,可以很正常的运转,但是只要CPU的使用率超过25%那温度直线上升最高有的时候会达到90多度,该电脑主板为昂达主板,CPU为AMD 4600+。现求助这个一般是因为CPU本身有故障,还是只是因为CPU的散热有问题???换个好点的CPU风扇是否会更好???

网友:
不一定是什么坏用排除法去判断,先换个风扇.

网友:
先换个好点的散热器看看,要么就是有灰尘堵了散热器

网友:
可能不是风扇的问题,换个U试试

网友:
改用大分扇,加散热剂

网友:
清灰,加硅胶,不行换风扇,再不行换U试试。。

网友:
清理一下散热片和风扇,不行就换个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