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41的奇怪故障

楼主(2010-07-08):
一块联想f41的板。《板号为la3571p》。故障时这样的:当上内存的时候,电流上到0.65,然后掉0.30,再掉完。不上内存则停在0.65不动。“以为是不过内存掉电”一开始还以为是不过内存,换了内存和cpu,故障还是一样,看来不好整了。仔细检查发现,当电流掉到0.30的时候时钟没有输出。接着量时钟芯片u3的56的CK_PWRGD。为低电平。不过内存而关闭这个开启信号。理论上是不成立的哟但是量了一下前面的M_PWROK。ICH_POK都是正常的,没思路希望高手指点一下

网友:
CK_PWRGD这个信号之前该有哪个信号?

网友:
CK_PWRGD是从线路的21页发过来的,请问那边是哪一部分线路?
从那里找突破口

网友:
bios肯定是刷过了的

网友:
接lpc总线,代码卡能看见d5.这种现象可以理解为不过内存的关电时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