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昭阳E290G开机掉电

楼主(2010-07-08):
联想昭阳E290G开机掉电,故障为,有的时候一开机就掉电,而有的时候是进入了系统后才掉电,掉了电后可以马上在开机。现在折开主板测量,掉电后有待机3V,5V.于是加焊了CPU供电IC还是一样,把CPU供电IC8771用8770代换后(应没有一样的)故障现象变为,开机两三秒就掉电,在通电的一下,测内存,CPU供负载,南桥,北桥,供电都正常,机器为集显。那位朋友有修过,请指导一下,谢谢

网友:
看看有没有哪里热,主要不是看CPU供电那一块,其它地方应该没有问题。

网友:
会不会是电源供电不足。仅供参考

网友:
CPU供电芯片换错了吧

网友:
掉电后3V5V都在
证明应该不是温控引起的,因为温控引起的掉电会拉低SHDN信号从而切断3V5V
不过如果是温控通过总线将超温信号通知南桥,由于南桥使SLP_S3有效而掉电

重点查查SLP_S3

网友:
现在我断开了,CPU的两组上管,还是一样,现在又测了全板上面的所有的大个点的电容也是没有断路,保险也测过。现在是一开机两三秒就掉电,不可能说是温度高过

网友:
不上CPU,单板开机效果怎么样,不行可以考虑加焊北桥

网友:
楼主换回原来的供电芯片再测试S3信号

网友:
问题扩大出口了,先修到原来的问题吧

网友:
这个本很变态的,南北桥都是打满了红胶的。我现在也换回原来的CPUIC ,上不上CPU都是一样的。开机两三秒就掉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