菜鸟级请大家帮忙看看是什么问题这种现象?

楼主(2010-07-08):
一台,一台杂牌19宽屏液晶现象是这样的,是不是屏线的问题,刚学修液晶,帮看看是哪毛了[

网友:
插一下屏线试试呀,不行就用个通用板点确定是屏问题还是驱动板问题.

网友:
可能没有问题吧,不接信号就是这样

网友:
屏线插过,上电插VGA后,一直白屏,拆出测驱动板,AZ1084S2有3.3V,14.318两脚一边1.3V一边2V,是不是驱动板的问题

网友:
能找到程序,最好重新写一下

网友:
驱动板坏了      你测下屏的供电对吗     要是屏供电没问题  刷个程序  或者换板子

网友:
修驱动板  先排除 软故障

网友:
刷了几个程序都不行,谁有这个屏的程序型号:LTM190M2-L31,有的劳烦帮传个上来救命

网友:
这个感觉是驱动板的程序出问题了,你先用通用的驱动板点屏试一下,看到底是屏的问题,还是驱动板问题,一步步来。

网友:
背光没问题,修成像系统,用通用的测屏套件测一下

网友:
用通用板,2621点不亮,黑屏了,原来还是白屏的,现在变黑哥了,测驱动板有电3.3V5V,屏线要不要跳,怎么跳?

网友:
版主帮看一下是哪了,救人要紧,是不是屏坏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