收集有关蓝屏的维修经验,

楼主(2010-07-08):
收集有关蓝屏的维修经验,在维修时,总会遇到蓝屏,如代码含义,如何维修等,最好有具体机型为例呀,
维修经验

网友:
台式机的蓝屏1看主板是否电容鼓2换内存或显卡,电源3测硬盘4还不行一概不修
笔记本1驱动2内存3系统4散热5硬盘6显卡7桥8人品,最多到过6。1,4多。
蓝屏和死机过程近似

网友:
楼上的差不多都说了,遇到的一般是驱动和系统比较多

网友:
笔记本还有一个没有说到: 适配器。 少见但存在,特别是用什么OEM的适配器,质量差的就会引起供电不足造成蓝屏。

网友:
笔记本要是碰到是板载内存的话。。排除非系统或硬盘造成的话。。
基本上可以确定是板载内存惹的祸了

网友:
都说完了,笔记本就那样几样东西,也是吧

网友:
反正,死机 蓝屏 重启的故障楼上都说了差不多了 这些都不行 就不大好修了 建议换板吧

网友:
蓝屏的问题太复杂多样了

网友:
个人感觉南桥也不少啊。
不过一般到4真就不多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