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PU供电问题

楼主(2010-07-08):
如果CPU无供电电压该如何处理

网友:
如果是AMD的先查VDDA2.5V,再测内存供电,然后查PWM的工作条件
INTEL的也差不多吧

网友:
按上电时序修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先查别的供电正常不正常  正常的话就查电源IC的工作条件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 INTEL不用查内存吧,只查VTT1.2就对了吧

网友:
我也有块板CPU无供电甚是不解啊

网友:
如果是单桥的话别想了  直接加焊

网友:
什么是VTT1.2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VTT总线需要的工作电压。一般1.2V

网友:
什么板,什么电源IC,什么接口的CPU,有没有8282等一系列请说清楚

网友:
FSB_VTT1.2V前端总线电压

网友:
vtt1.2v电压在哪测得到呢

网友:
对,在哪测的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