宏基ACER 5580 掉电

楼主(2010-07-08):
今碰到一台宏基5580,不定时掉电,有时能进系统,但也会掉电,多数情况是加电1S,2S就掉电了,很快,电感所有供电在开机瞬间都有,用电池或者电源都一样.换过温控芯片,加焊过供电芯片,7300显卡虽然虚的多,但此时应该还和它没什么关系.PC87541的ACIN输入2.5V也正常.有点没头绪了.向大家咨询一下,看还有什么地方有可能会造成这种现象呢?明天准备换片IO试试.

网友:
主板有严重短路才会掉电保护,测一下阻值看是不是有短路或是值小的地方

网友:
估计是断线可能性大,宏基的板子有很多点容易腐蚀

网友:
前两天搞了个时显时不显的ACER 5580,是南桥坏了。

对于你这个掉电,无能为力喔~~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