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片华杰865pe主板的怪现象!

楼主(2010-07-09):
有台主板是华杰865PE的主机。冷机开机时跑码正常,也能亮机。开机后如果你不重启的话一切正常。开机如果时间断的话重启也正常(5分钟之内)。但如果时间长了,重启后就不跑码了,测试卡上显示全部电压正常。换电源、换CPU就是不跑码,CPU风扇也不热。放一边等半个小时左右就可以开机了。感觉有点像BIOS坏了一样的。求助!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CPU风扇也不热  测一下CPU有没有电压 如果没电压 那么肯定是不跑码的 刚开机能用 用一段时间后没供电 不跑码  最大的可能性就是U座有问题了

网友:
一般BGA虚焊或者电容老化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

网友:
同上  BGA虚焊或者电容老化 问题可能大些

网友:
座子虚焊或电容的可能性比较大

网友:
冷机可以开机,热机不跑字,比较典型的虚焊故障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U座是478插针的那种,我换了上面白色的移动座,用焊宝加焊了后面的插针,情况还是一样。

网友:
不如有多的IO你换一个看看,上次我遇到重启点不亮机,换了IO就好了

网友:
典型的虚焊故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