橙线阻值偏低该如何查啊
会员201662 该用户已被删除

楼主(2010-07-09):
今天有一片华硕板,没复位,CPU电压正常,其它电压都正常,量到PCI的3。3V只有10欧,橙线的,上电过了一会儿,发现时钟非常烫手,拆下时钟量阻值变成了23欧了,感觉还是不正常,拆下IO,网卡,阻值还是23欧,是GB的南桥,上电温度不是很高啊,不知道怎么搞了,请教高手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华硕有些板值就是很小的  找同样的板对比一下  如果时钟输出正常那么时钟就是好的  无复位在供电正常的情况下先查时钟  还有PG  最后查复位电路

网友:
谢谢,上775的假负载量了时钟的点二个都是0。3V,我不知道时钟是否正常(一般好像是0。4V左右吧),因为让我有疑问的是为什么拆下时钟,阻值却变大了

网友:
最好用示波器测量一下就更好了,,

网友:
现在的思路就不要再放在橙色3.3V上了,按无复位思路是否会好点呢?

网友:
在上电的情况下,只要橙线有3.3V电压就不应属于短路状态.
量时钟用万用表去量电压不准确的,先供电时钟复位思路去查

网友:
不要去查CPU假负载上的时钟,那个时钟即使不正常,也不会引起全板无RST
查一下PCI CLK  具体可测量BIOS的31脚,电压1.6V 频率33MHZ

如果时钟正常,还需要查一下CPU供电芯片的PG 和AYX_PG两信号的是否正常及是否进了南桥或复位管理芯片

网友:
今天找到了一样的板,跟好板对比了一下那个点,是100欧左右,明天再去查31脚步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如果是一模一样的板  那个板值为100的话  确定那板是好的情况下 可以先拆网卡 IO等芯片后再打值