qdi865主板上CPU场效应管短路的问题。

楼主(2010-07-09):
我有一个主板,一上CPU(CPU是好的),CPU供电场效应管(下管)就短路,不上CPU阻值正常。还有CPU供电电容也是短路状态,拿下CPU就好,这可能是什么引起的?

请大家帮我分析一下。

网友:
你说的短路情况对地有多少欧姆的阻值,上CPU测一般10欧姆以下都正常的哦

网友:
那是因为你上了CPU
CPU核心供电点的电阻时很低的

供电下管D极、输出端滤波电容都和CPU核心供电点连在一起的

通过测量电阻来判断Cpu供电部分是否短路时,不要上CPU