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电压时钟都正常有时有复位有时无

楼主(2010-07-09):
昨天接到一块775针的主板,主板电压都正常了,量时钟也有,但是复位有时有,有时无,有的时候诊断卡上显示一两个代码就不动了

网友:
SB的问题大些

网友:
没有复位时,查找引起复位消失的原因
查各电压点有没有消失的供电
时钟是否正常
VRM_PG  和ATX_pg信号是否正常进了南桥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时钟一直都有,请问VRM-PG和ATX-PG两路信号怎么查,请老师提示一下感激不尽

网友:
VRM-PG是电源管理芯片发出来的,ATXPG很多是进IO,具体根据图纸查。

网友:
其实我感觉你的维修思路应该在无复位的时候,查复位电路。复位开关,这2个PG信号,南桥是不是连PCI-RST都没发出,然后这个时候重点查南桥的时钟。。。或者南桥发出了PCI-RST被后面拉低了。

网友:
6楼说明了如何找这两个信号
一般这两个信号进了南桥或者复位管理芯片,不
在各路电压都正常的情况下,这两个信号是PCIRST的先决条件
不过也不一定
一些板子的PCIRST还需要采集其他供电芯片发出的PG信号

LZ的板子是什么牌子
什么型号的

网友:
逸风老师主板是信步的,但什么型号当时没记清大概是945上下吧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复位有时有有时无  你说的是整板无复位 还是某一个复位  如果是整板无复位 那么桥可能性很大 如果是某一个无复位 那么可能是门电路  可能是IO  因主板复位电路不同而不同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有复位的时候量PCI15A,BIOS、IDE上三处均有复位,应该是属于全板都有复位,因为一般都没用假负载所以北桥和CPU是否复位不能完全判断,但BIOS2脚有了就当正常考虑,不正常的时候,一路都没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