七彩虹显卡花屏通病问题

楼主(2010-07-09):
        几个月前看到有关七彩虹显卡通病花屏报A32--63故障,都怀疑是PCB上的过孔热胀冷缩造成的。不知道有人找出准确的故障点没有?最近接到十几片这种板型的卡,加焊显存就好,过后发现有四块重现原形,其中有一块比较有规律,焊好后过一天基本就坏,于是对其深入研究,似乎有些发现,还不能最后确认,但基本上可以认定不是过孔的问题。目前正在试验中。这种故障解决的难处并不在于它老是反复,而是不确定什么时候复发,想让它坏它就是不坏。以为它好了它还就又不对了。但愿这次判断准确,能找到元凶。

网友:
是什么样的显卡,能发个图片吗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是版主4月份发的取证贴,有详细的说明和图片。现在帖子沉下去了,大概在第十页上。

网友:
楼主找到故障点没有?

网友:
大概有点头绪,还不敢最后认定,正在考验显卡,如果过几天不再坏的话基本就能确认了。再补充一点,这种卡在有故障时启动要比正常情况慢,不是进系统慢,是从“无信号”到点亮的时间慢。

网友:
我晕,,,楼主是在吊人胃口吧?

网友:
你看看版主的原贴就知道了,这种故障版主花了很长时间研究还没有头绪,哪里是这么容易就搞定的?我要是没有把握就乱讲,不要给大家耻笑?

网友:
呵呵 这个显卡 问题!即便修完3月不返修也不代表着 修好了!我这不少客户拿过来的显卡
返厂修的,就是这个问题,返回来用一阵又花屏了!不切合实际 对于外界和工厂内部维修而言均有很大难度!

网友:
版主才说连厂家都难解决,这不有人都已经看出问题所在啦。这个故障是比较怪,但充其量也就是个厂级难题,不是什么哥德巴赫猜想那样的世界级难题,总是能解决的。社会上藏龙卧虎,大有高手在啊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我遇到过这种情况

网友:
PCB的的问题

网友:
G73的显卡还是G86的

网友:
从73到86都有,可以肯定是PCB的问题,因为加焊显存就能暂时修复,而且有可能较长时间不坏,所以不会是元件方面的问题,但是大家都认为是过孔热胀冷缩,或是板子夹层中的原因,总之是接触不良导致的,但是经过试验我现在已能肯定这个判断错了。

网友:
你重新置一次锡 看看再说 加焊本来就不是彻底解决之道

网友:
楼主,现在有没有搞定了啊,说下啊,我这里好多都是这样的啊,都是七彩虹的,搞死人了啊

网友:
楼上的有问题可以开新贴,楼主如果有好经验,大家当然可以借签,不过能自己找出问题所在的很少很少

网友:
很期待楼主解答啊。也希望问题能得到解决。

网友:
我也有几片七彩虹的卡坏了~~!

网友:
希望LZ快点找出原因所在,使我们少走弯路

网友:
七彩虹质量好像没有以前好了。个人感觉。

网友:
我也碰到过刚开始也以为是显存稀罕,客户拿回去用不到两天又拿回来,干脆直接把显存换掉,客户已经拿回去两周了,不知道能用多久