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0-07-09):
网吧主板,七彩虹P34主板。有八板。老板拿过来时没有说什么,只是说要修而已。
拿一片测了一下,发现不能开机,短接绿线和黑线, 主板可以加电。开机针电压正常为5V, 想测晶振是否起振时,发现主板已经加电了。测得CPU电压,内存电压都正常,南北桥电压正常。但是加上CPU不跑码。。。以为晶振坏掉,于是换掉。故障依然,也是只要碰晶振,主板就自动加电。换电容也一样。怀疑南桥虚焊了。不过没有BGA啊。不知道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加焊南桥。。。。
碰了晶振之后可以加电,电压也正常,为什么不跑码呢!
我测了一下,八片有七片都是这个问题,有一片是3。3V电压短路了。测得1117输出只有1。8V,换掉1117之后短路恢复。可以加电,但是加电跑到E0就停了,查得内存的电压为1.9V和上拉电压0。9V,电压有点高,不过有时这个电压又可以点亮机器,望有人提供个维修思路。。
cpu

网友:
晶振 谐振电容 106电阻 南桥虚焊

网友:
晶振 谐振电容 一起换,要不麻烦!!

网友:
如果是桥虚焊,还是见意尽快上专业工具,6000元,投资不大。
小门
【迅维BGA返修台】 这牌子 刚刚滴

网友:
摸晶振可以加电,106电阻;谐振电容;南桥;都有可能.一步一步来,从小到大
主板上面1117一般很少坏的啊.即便是它的中间那脚对地短路,可它就是不坏.跑到E0掉电,估计还有短路的地方

网友:
我遇见过不是南桥的问题 你看看谐振电容

网友:
晶振 谐振电容 换了都不行的话,就直接干燥主板的南桥

网友:
这种问题很多都是南桥问题,你可以在论坛上面搜索一下,师傅门下几个师傅都发过此类的修改电路问题,搜索夜雨十三天,和浙江七仔都可以搜出来。

网友:
今天加焊了南桥了.可以点机.但是还是一样跑到E0就卡机了....内存的各电压都是正常的.3.3V,1.8V,0.9V,6路时钟都正常.C1也过了.刚过C1就到E0了.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