笔记本找屏的过程与小技巧

楼主(2010-07-09):
现手里有一台东芝02年的5105-S501的笔记本。屏破裂,外接台式显示器使用,其它性能完好。就想换一个屏。
1, 在淘宝,输东芝5105-S501,没有找到任何有用的信息。
2, 想了想,按先找一系列的方法试试吧,就输东芝5100吧,有屏的信息了,好多。为了更好的提供屏的信息,我把屏拆了下来,背面屏的型号是LQ150F1LW03.把这个屏型号与东芝5100搜到信息对照,没有合适的,花了大把的时间,心里郁闷啊。
3,直接按LQ150F1LW03搜,淘宝里有几个信息,但与之联系都没货
4,还是按先找系列的方法,输入LQ150,哈哈,有大把的信息,尝试输入LQ150F1,有一款屏,与之联系,有货,把我的屏的参数与背面图与那个屏对照下,能用,就它了,成交。
5,找这个屏花了两天的时间,我要他们帮忙找的都放弃了,我经过这种先找系列再慢慢对参数的方法,找到了,这也许不代表什么,但至少能说明在困境的情况下,对维修的热爱与一种福至心灵琢磨出的一点小技巧。与大家分享下。

网友:
屏只要大小接口一样   基本上都可以代换的啊

网友:
  不错 对于新手应该是很有帮助的

网友:
有的需要更换评上的芯片。反馈用的。

网友:
不是的接口也分单八单六

网友:
楼主的方法值得学习  维修找配件也是一个方面啊

网友:
貌似只有戴尔的要换码片吧
其他的制药定义一样都是可以的吧

网友:
hp的有的也要换码片,不是每个接口相同的屏都能用的。

网友:
只改过DELL 的码片其它的到是没改过,只要不是高分屏,普分看一下供电脚相不相同就没问题了,不行用转接口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