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7200.7的盘用PCI3000跑SF时遇到奇怪问题,问高手帮们看一下啥问题

楼主(2010-07-09):
我用3000跑sF时用外接的电源跑,最近在用CPI3000修7200.7的盘时发现,硬盘在跑SF的过程中,外接电源不断电,如果在AGE=08处关闭PC3000的电脑,或AGE=31处关闭3000的电脑,24小时后打开电脑,用指令查看AGE仍然等于08或31,也就是说关了3000的电脑后,硬盘不再跑了,想不明白为啥?

网友:
换个LDR跑下 有的就是这样的 我昨天修个也是跑了2天还在31 换了个LDR 跑50 OK 呵呵7的盘最好修了 换板子换固件基本都可以修好

网友:
08和31都是一个比较长的流程,而.7的盘,到这个年限,一般都是磁头老化了。所以会造成08不过的情况。

网友:
坏区太多 很多盘都不过 08 31的 可以砍头再做看看

网友:
只要3000的电脑的开着就能正常修好,只要3000的电脑关了,流程就不动了,觉得很奇怪