硬盘有问题无法引导

楼主(2010-07-09):
一台联想品牌机,硬盘有问题无法引导(U盘  光盘....),MHDD EREASE 也没有用   大家有没有遇到过,怎么办(最后是把硬盘拿到联想服务站他们搞好的)
望高手指教

网友:
是不是没有设置活动分区啊?

网友:
是不是系统分区没有作用啊?

网友:
正常的,很多品牌机多是这样的,联想的我上次搞过一次,把整个硬件用DM分一下区,就可以了!

网友:
谢谢大家了,MHDD我擦的时候先擦了20G试试不行,又从头擦了50G还是不行(硬盘160G),看看机子没过保就送服务站去。

网友:
那他们是怎么搞好的啊?
不会重建分区表就OK吧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