清华同方超锐T32不开机

楼主(2010-07-09):
有台清华同方超锐T32的本本不开机,3V5V都有,测开关处一脚电压为18.5V左右,但另一脚没有接地,没修过这个机器,想问一下开关处的电压对吗?另外一脚是不接地吗?谢谢

网友:
你下个图纸看看吧,怎么可能有短接不需要地的呢???我没修过这本,但原理应该是一样的啊,针脚可能不挨着,但不可能没有地。

网友:
  开关处有适配器电压有的机器是正常的 不过一般会有一个脚接地的

网友:
基地上找不到图纸的,你们谁能提供啊?哎,我也在怀疑,地怎么没有了呢?

网友:
呵呵,我猜不接地又没电压那个脚才是开机的信号,然后高电平有效。

网友:
你看看这个是不是

清华同方超锐T32 S27T_MB_VERA_release.pdf

网友:
有些机器的开关上的电压是19V是对的

网友:
呵呵,我猜不接地又没电压那个脚才是开机的信号,然后高电平有效。

你的意思是开机信号不过来是吧,这样分析也对,但那个有电压的脚(18.5V)对吗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以前修个不知型号的机器,开机信号那个脚待机是0V(不接地的脚),开机的时候是用开关把一个3V的电压接到开机脚上,让开机脚有个瞬间的3V,然后就开机了。也许你这个机器是要把18.5V瞬间加给另一个脚才开机咧。如果说的不对,就当我胡说八道好了~~

网友:
你说的对,开机脚有个瞬间高电平,然后就开机了。这个机器是要把18.5V瞬间加给另一个脚才开机的。不过以前从没碰到过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