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品牌QDI主板CPU复位低,其它正常

楼主(2010-07-09):
联想478主板,开始是几个电容坏了,换好后不跑码,
测得CPU供电1.47,时钟0.3,复位0.35,其它供电时钟正常,
查北桥出来复位是否正常,
经跑线路发现CPU复位是从CPU供电经一个电阻 而来,电阻这头是1.45V,另一头
是0.35V,如图

现在不知查哪里了,指点一下

网友:
首先查PCIRST
如果正常,查一下北桥的工作条件
时钟、REF电压等。这些点在没有图纸的情况下查起来比较麻烦,如REF电压只能在北桥周围找

网友:
那个只是说明北桥没发出CPU-RST给CPU,你看一 下显卡插槽有没复位电压跳变,有则说明北桥已得到复位。再打下CPU复位测试点的对地阻值。正常在100欧左右。如都正常还是没有那就是北桥坏了

网友:
如果换电容前,是正常的。那么检测换的电容。。。以前记得换过个电容,原耐压是6.3的。我换成10V的。就点不亮。。换成6.3的。就可以了

网友:
有些板子,上假负载是不能测的正确的CPU复位的。建议上U再测,看是否正常。不正常测北桥的工作条件。

网友:
上CPU 如果还是没有复位的话 看CPU座是不是透针的 不是加焊座  是加焊北桥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因为北桥没有发出复位 所以电阻这一边电压低  你现在要查的是主板其他复位正常不正常,特别是IO的  复位  因为北桥复位一般与IO复位是同一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