富士通笔记本的RJ-11接口干什么用

楼主(2010-07-09):
富士通笔记本,型号不详,CORE DUO CPU,此机子只有一个RJ-11接口,没有RJ-45接口,请问如何上网?谢谢。

网友:
经过试验,用这个接口可以上网。

网友:
找个转接口就可以了!也有USB转RJ45上网接口!

网友:
惭愧啊,我把外接网卡忘记了,辜负了客户的信任。

网友:
可以外接网卡。。。也可以用无线网卡。。。。

网友:
楼上说的无线网卡只能无线上网,不能接有线宽带吧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