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主板&显卡]
技嘉GA-8IG1000-G开机后南桥发烫维修一例

楼主(2010-07-09):
废话不说,直接讲下此板维修过程:
接到主板后首先目测了主板是否有明显的烧伤痕迹,然后用鼻子闻了闻看有没有糊味,接下来就是用到万用表了,先把万用表打直二极管挡测量PCI的A14脚对地阻值(实测253欧姆),然后打了下CPU上管对地的阻值(实测503欧姆),可以通电了,我通电后的习惯是,先用手触摸主板上的器件,当摸到南桥时发现温度很高,太烫了。问题应该就在这了,首先量了南桥的供电,电压为0.65V,明显偏低。量了MOS管的G极电压为3.3V,正常。估计问题要么是南桥短路了,要么就是MOS关损坏。把MOS管拆掉,量S极对地阻值(实测为78欧姆),没完全击穿,这最起码可以判断不是完全坏掉了,再去量了两个MOS管,有一个坏掉。然后去找个两个P305上上去,开机后电压为1.5V,南桥不烫了。上CPU,内存,显卡。亮机了。总结,此主板因为南桥的供电管损坏,导致供电电压偏低,而发热。(两个MOS管在内存插槽与南桥之间,一个为AGP和北桥供电,另一个给南桥供电,南桥供电的那个坏了)图片不知道怎么处理,所以不清晰

会员138182 该用户已被删除

网友:
s级输出 应该是给北桥和AGP供电的

网友:
这个很常见,南桥缺电压发烫,且全板无复位。但是那个1.5V的MOS管换了后会很烫,但是用起貌似没什么问题。

网友:
虽然对于有经验的维修者来说这算不得什么,但是楼主会把自己的经验写给大家就很好了,不应该打击

网友:
好,楼主维修得不错.只要是经验共享,就得支持!

网友:
很多板子都有这个问题,很长见

网友:
嗯 ,我也遇到过南桥没有供电发烫的例子!

网友:
AGP供电有问题引起南桥发烫是478通病

网友:
分享的不错,挺好,比我厉害多了,我是新手,没有什么经验

网友:
这个是个很常见发生的问题啊 !

网友(2010-08-15):
桥老化造成的,一定要用大一点的管换上。

网友:
INTEL的南桥给之供电的供电管貌似有很多事这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