杂牌上网小本不亮机

楼主(2010-07-09):
接到一台杂牌上网小本待机3,5,CPU0。9,1。1,1。2,1。8所有电都有都正常,CPU和南北桥都有温度开机电流0。2,3就动也不动了,这个本子的屏摔破了,也不知板子是不是摔了,内存条换了试都没问题就是电流不动,没有图纸不知下步怎么搞请各位兄弟指教。小弟在这先谢了。

网友:
擦看一下线什么的都是好的?

网友:
像这样摔过的本子。真的不好修。

网友:
直接做北桥吧 上网本我一般拿着就弄桥 反正其它东西坏了 也不好找 别说还真弄好不少

网友:
杂牌的本本摔过了..很多都是南.北桥空焊的..重植看行不行

网友:
没的修了  很怪的 没配件换   也没有BIOS  刷 怎么搞   ????

网友:
这个,直接加焊北桥,上次遇到同样的问题

网友:
重植北桥看一下看看

网友:
昨天把北桥加焊了一下结果还是一样,又向客户要了一台白色的机子外面一样里面居然EC和BIOS都不一样,白要了。现在就想写下BIOS。

网友:
加焊下cpu供电芯片。。

网友:
帅锅的的跟bios关系大吗?你怎么想刷它啊

网友:
哎 是 桥的 问题了  CPU 北桥都可能啊  兄弟~~

网友:
重点查下,CPU这块,应该是CPU没工作。

网友:
感觉应该是大的BGA芯片出问题了,加焊试试吧

网友:
焊盘摔掉了吧,这种本子外壳根本起不到保护主板的作用,估计费了

网友:
加焊不行取下来重植注意看一下有没有掉焊盘的

网友:
上网本很多都是CPU不行,加焊或者换CPU

网友:
摔坏的,可能有桥虚汗,加焊吧~!

网友:
小本的都是桥的问题多,修好了也容易返修

网友:
先加焊CPU、北桥再说。南桥也有可能

网友:
知道那里的事,也没有配件。没得搞了

网友:
山寨上网本就是资料太少,很难修啊。

网友:
上网本 北桥空是通病 偶尔有CPU空的 你按下这两个芯片 试验下有什么反应

网友:
把CPU,桥,依次取下植球,应该会好,摔过的估计是虚焊了。

网友:
这个板子做工好粗糙哦,用料又都是淘汰料!

网友:
应该桥有虚汗的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