R40网络连接连接上了但上不了网是怎么回事

楼主(2010-07-09):
R40网络连接连接上了但上不了网是怎么回事

网友:
先看网卡设置有没有问题。能连接上应该问题不大。

网友:
这种软硬件都有可能

网友:
有时候系统环也会这样的,重装看看咯

网友:
PING能通吗?看网卡接口的针坏没

网友:
先测试本机TCP/IP协议有没问题,可以PING 127.0.0.1。
登陆路由,查看参数。

网友:
一般都是 IP不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