飞利浦 190cw7cb/93 经常会出现 “自动调整,请等待”

楼主(2010-07-09):
飞利浦 液晶显示器 190cw7cb/93,最近经常会出现 “自动调整,请等待”,按显示器上的“菜单、亮度、对比度”都会出现“自动调整,请等待”。
液晶显示器

网友:
看看“自动调整”这个按键是不是漏电了,

网友:
按键漏电了 换了 就好

网友:
发个带图的,偶学习学习。
还有配件叫什么,上哪买?

网友:
不是开关就是重刷BIOS就OK了!

网友:
换按键 多半是按键

网友:
很典型的,换按键吧

网友:
维修公司
的帖子
几个按键都换吗??

网友:
fjptxywjh
的帖子
按键全部都要换

网友:
好的,明儿试一试。

网友:
跳菜单我碰到的都是按键问题,程序问题只是以前听老师讲过,一直没碰到 呵呵

网友:
按键或MCU吧

网友:
MCU是什么?怎么修?

网友:
能买到的按键都是4脚,190cw 的按键却是5脚的怎么办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