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加945的板,开机诊断卡c1 c0循环跳变

楼主(2010-07-09):
应该怎么修,!!高手指教!!!!

网友(点评):
您这个问题问的太没有技术含量了

网友:
怎么没人回答啊技术小组的叱

网友:
刷个bios,不好的话量一下内存供电的电压,看看外观有没有磕坏的痕迹。

网友:
二代内存的测试点有哪些

网友:
测试点有好多,不能一一列举,主要就是供电,时钟,参考电压,还有数据地址线等。

网友:
上面点评的时候网络不好 点评了3边 不好意思  您先换跟内存试试   测测内存供电  桥供电是否正常  刷BIOS  换IO  您先自己测量一下

网友:
检查内存电压 VCC 1.8~2.0V VTT 0.9V 也是都正常的话,刷BIOS试试,还有就是SPD电压是3.3V

网友:
我不会测啊,请你告诉我,2代内存主供电多少针 vtt是多少针 spd是多少针

网友:
内存主供电正常1.86

网友:
查内存插槽内是否有杂物   如没有可查内存供电场管是否短路  内存条多换机根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在站内搜一下DDR2 测试点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查内存工作条件
内存的供电  时钟  打排阻的值
第二代内存查:
内存槽上面第一脚REF电压0.9V【内存槽上面有标那里是第一脚】 主供电1.8V【内存槽旁边电感】  119  120 总线时钟 总线数据2.5V或3.3V    238脚SPD电压【2.5V或3.3V】

技嘉的可以先刷BIOS试

网友:
先测内存供电够没有?够了就换条内存试试    刷BIOS  换IO

网友:
12#已经说得很清楚了。还要按照“由简到繁”的维修原则,养成正确的维修习惯成----就是正确的思路。
      比如先测量内存的供电、时钟、总线;
      再检查上拉(下拉)排阻
      然后考虑刷BIOS
      最后是NB的问题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 像你这种情况一般刷个BIOS