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A-MA78GPM死机后重启点不亮

楼主(2010-07-09):
已用最小系统法,确定是主板问题..去掉内存不报警..
是北桥虚焊还是I/O,还是南桥问题??真是黑仔,已经是自用第二块出这样的问题了..
做排除法时偶尔按了按北桥..亮了..bios复位..重启后又点不亮了..之后怎样按北桥还是不亮.
请高手帮忙啊..

网友:
既然摁桥亮了  那就是桥虚焊了  烤拷吧

网友:
这样的问题一般都是桥虚焊了,加焊试试。

网友:
你可有测量U座到北桥的信号线看有没问题啊 !以前有修到过是映泰N6100的板重起不开机北桥空焊引起的

网友:
谢谢各位大侠...问题已查出..
查各供电正常,用假负载测CPU供电也没有问题..最后怀疑CPU身上..平时CPU温度也在39-58之间,按道理也不会烧坏(确保风扇正常),后换CPU..问题解决..
但奇怪的是..CPU没有烧坏,但时好时坏..(估计按桥点亮也是运气)...这应怎样跟JS说情况..到时CPU没有出问题,JS还说你白撞呢..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AMD的主板桥空焊引起烧CPU的机率是很大的 你最好确定一下桥没有空焊 用灯座看一下座子  再打一下PCI-E显卡耦合电容的值  来确定一下

网友:
谢谢涵山的提醒,请问什么是灯座??是debug卡吗??
测得耦合电容与标值相同,现在暂时用一个二手的闪龙3000+..
至今还没有出现问题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