明基G920HD雷打损坏

楼主(2010-07-09):
查300V电压正常,LD757APS的5脚对地88欧,6脚没电压,8脚有300V电压!没发现有别的明显损坏,呵呵!

网友:
先换了再说

网友:
换了LD7575A,六脚电源有12V了,可是输出没电压!输出没短路!

网友:
0.33换下  或者光耦

网友:
芯片,开关管,开关管g极s极所连接的元件

网友:
6脚  3脚  5脚外接的二极管跟电阻查一下有没坏的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