山寨上网本烧坏了

楼主(2010-07-09):
接到客户山寨上网本.又没有厂家和型号都没有 他说装系统就关机了,在开不起来,上可调电源0A.电源插口有点汤手.闻到有点烧焦的味到,拆机裸板上电显OA,第一步查保护隔离电路,我最喜欢先查保险.测得以坏,换上去,大电流4A多.第二步目测发现电容发黑取掉还是大电流.在测发现一个MOS管坏了取掉上电正常有0.04A,用摄子短接D S级,按开机键触发了,因为烧了所以.也不知道是N沟道还是P沟道.听我师兄说一般是个P沟道管.找上换之,上CPU 内存 按开机键显了.修复完毕.

网友:
问下楼主,场效应管击穿了,没有办法判断是P管道还是N管道,除了找原型号的外,有没有其他什么办法

网友:
有。我以前买的书上有笔记本电脑常用场效应管参数和代换资料。你可以去网上找找

网友:
问下楼主,场效应管击穿了,没有办法判断是P管道还是N管道,除了找原型号的外,有没有其他什么办法
回二楼这很好判断的。你只要量下场管的G极,如它的电压高于D或S极。这就是N构道的管、反之就是P 管。当然。前提是就这个场管坏了。其它都是正常的

网友:
确实是个好办法,保护隔离上面的管子换错了,不会烧板子,最多不导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