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救高手,如何分辨击穿后的场效应管

楼主(2010-07-09):
如果场效应管被击穿,除了用原型号外,要怎么来判断是N管道还是P管道,望那位高手指点下

网友:
P管只用在特定场合

网友:
一般P只有隔离保护才用,其他PWM电路全是N

网友:
开机后测它的G极电压。大于D或S极为N 构道管反之为P 管

网友:
看图纸呀~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