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接下来应该干什么

楼主(2010-07-09):
一个新手   我练了好久拆机装机 . 织球  焊接  元器件的测量
   可我感觉自己现在什么都不会  要学笔记本维修我下一步该学什么啊
  感觉真的很迷茫的   请各位师傅 大哥们指点指点
   谢啦

网友:
俺也是小白,感觉应该是先在主板上实践,等有一定的维修经验了再往笔记本维修上转。刚开始就想学笔记本的维修感觉难度偏大。

网友:
建 议先从主板维修入手学.比如一些上时序供电关系,开机电路  PWM电路的工作原理要搞明白.

网友:
呵 呵,我也是一片空白,我本来想先学电源维修,因为电源维修东西比较少简单点,然后再学主板,不知道大家觉的怎么样

网友:
我自己也是 剛學硬件方面 自己買了焊臺 設備 在朋友那 拿了幾塊 廢板
天天練習 拆焊, 真不知什麽時候才能練到 如  張先生 所說 那樣  搭積木 的 境界。
感覺不容易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