时钟芯片会不会影响开机

楼主(2010-07-09):
各位大哥.请问笔记本时钟芯片坏了会不会影响开机呢?

网友:
有百分之一万的关系!

网友:
供电、时钟、复位--------主板工作的三大条件。

网友:
暂时还没碰到时钟坏的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为什么这样问,遇到了什么问题?

网友:
绝对会。。上次我一台DELL机就是时钟芯片坏超成短路,你说能不能开机

网友:
会引起不显示,但一般不会引起不触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