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CER19液晶显示器一闪一闪。

楼主(2010-07-09):
刚接着个显示器的时候,是一闪一闪的。
我就换了个高压板,还是闪,
把按键板摘下,也闪。
把屏线摘下,就不闪了。
高手们帮忙看看是什么毛病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应该是电源带不动负载吧

网友:
还是电源板的问题!先测测电压是否正常?

网友:
我是用15V   5V连到高压板上的。

网友:
15V;你用的高压板;是多少V的?有15V的高压板?

网友:
ACER有几款 高两负压供电是两正 试试

网友:
不明白6楼说的我没明白。

网友:
是不是1916w的 这机器开机会闪 好像刷新率低的感觉,烧一分钟就好了,换过高压没用应该是灯管问题

网友:
检查屏供电是否短路或是屏电路上输出电容短路。一个一个去测排除之。

网友:
acer al1916w 如果是双36位排插的话,请查灯管接线,一面全正,一面全负,和普通的接法不一样

网友:
看的不是太明白

网友:
15V的高压板吗?有没有弄错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