谁手里有升技NF8,查看2个电阻是多少?谢谢,帮忙的我送100分

楼主(2010-07-09):
开机档7F,键盘不能用,发现AGP插槽下面的2个电阻没有了,谁手里有升技NF8,帮忙查看这2个电阻是多少?谢谢!!!帮忙的我送100分

网友:
上拉电阻472 4.7K

网友:
没有电阻(空的)

网友:
你上102和103试试

网友:
我试一个103不行,从零到壹你手里有这个板子吗?

网友:
-----BGA的时候 用锡纸盖住周边的。元器件。
----你用的是 自己做的BGA吗?还是手摇?

网友:
应试6k和60K这种电阻

网友:
谁有图纸直接提供一下 再查看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