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945GCNL集显闪屏

楼主(2010-07-09):
一块D945GCNL,跑00,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,就刷了BIOS,可以跑码了,就是集显显示的时候很闪,插独立显卡,显示正常,装系统使用也很稳定。这板没坏之前一直是用的集显,刷了多个版本的BIOS,都是这样。难道北桥也有毛病了?

网友:
北桥电压是否稳定,VGA输出滤波电容,限流二极管

网友:
怎么个闪?是屏幕发白,很亮?这种板子常有这样的问题,我见过的都是北桥坏了。

网友:
看看桥供电   再看看有没有这个74HCT321 换个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