东芝L311屏闪

楼主(2010-07-09):
东芝L311屏闪,屏没问题,显卡没问题,排线没问题,怎么回事,请高手指点。急用,谢谢!

网友:
是屏不好吧,外接试试,最好换个屏试!

网友:
显卡驱动问题

网友:
呵呵 谢谢!但是都不是这个问题是六根地线接在一起就可以了,是地线接地没接好。

网友:
东芝L311屏闪,屏没问题,显卡没问题,排线没问题,怎么回事,请高手指点。急用,谢谢
呵呵 谢谢!但是都不是这个问题是六根地线接在一起就可以了,是地线接地没接好。
前后不搭,自相矛盾

网友:
呵呵  是的教训的是,不知道怎么表达而已,就把地线接在一起就修好了。

网友:
先外接一下看看啊  要不就是显卡的问题了

网友:
看看是不是lg philips的屏。是的话就换吧。

网友:
对有的机子很挑屏的。多换几个屏试试

网友:
下次碰到一样的问题就可以试试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