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DR2内存故障

楼主(2010-07-09):
DDR2内存插槽测试点,供电,时钟,复位分别是第几针,我在新手区没有找到这方面的资料,所以到这里请教一下高手们!!!!

网友:
凤城 -10 严禁灌水

网友:
供电是64脚.你还是多看点资料吧

网友:
没有回答,,真是心寒啊1111

网友:
凤城 -10 没人扣你是吧?

网友:
大哥,可以把资料发给我吗,十分感谢,我在新手区没有看到

网友:
随便下个图纸研究一下吧。

网友:
要是方便的话可去买假负载  几块钱用那个用习惯了  都不知到是哪个脚了

网友:
怕你是没找吧   在基地这个一找找一大把  这个是张老师整理的  比较好
地址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thread-10488-1-1.html

网友:
直接买根DDR2的阻值卡就好了,上面该有的尽有~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