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P533-S志强服务器主板,CPU供电短路,换后重启几次又烧,紧急求助~

楼主(2010-07-09):
今接一DP533-S志强服务器主板,来的时候上电保护,查了下后是CPU供电短路,换了NQ03LT后,可以上电,但是诊断卡复位灯常亮,然后继续测量供电,开始反复的上电测量几次后,主板上电又保护,再测量CPU供电NQ03LT又被击穿~~~~
这到底是哪里的问题?
紧急求助~~
在线等~~

网友:
看这一路其它元件是不是也坏掉了,电阻,还有PWM芯片也换掉试试。

网友:
找他的控制芯片 换个试试

网友:
上下官全换   还烧 就换电源管理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换上又烧连驱动芯片一起换掉 如果还烧  那么就连管  驱动IC  电源IC一起换掉  修CPU供电好后 最好用示波器看一下波形对不对

网友:
会不会是CPU发热过量,风扇散热不行,导致CPU供电管发热?

网友:
客户说,之前在别的地方修过,换过南桥以及IO~~
我又在AMD主板上拆了 2个 管换上了,现在不上电保护了
我又换了一个南桥,现在 上电还是 复位灯常亮~~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