945主板,2个SATA0接口不能识别硬盘,另外4个都可以识别

楼主(2010-07-09):
945主板,2个SATA0接口不能识别硬盘,另外4个都可以识别,而且IDE0可以识别硬盘,IDE1不可以识别,请教是啥问题呢,BIOS硬盘信息那里有时显示4个接口,重启后有时又显示8个口,郁闷中呢

网友:
是不是你的桥问题哦

网友:
仔细的量一下接口电容连桥那边值,看是不是有开路或者短路的。估计是桥有问题。

网友:
而且是监控新主板

网友:
故障原因尽是IDE专用芯片驱动没装,呵呵

网友:
IDE专用芯片驱动?这芯片是JMB363之类的吗?要装驱动吗?BIOS下面认的硬盘跟驱动有关系吗?求知识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打SATA四条数据线的值  没问题一边压桥一边打 来看一下会不会有什么变化

网友:
新的板返上家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