内存差反烧了

楼主(2010-07-09):
一块V星845ulta主板,由于内存差反,造成旁边的一个603al起泡,用打制卡测量电压,主供电2.5正常,另一个2.5伏电压为2.0左右,辅助供电1.25在1.1左右.诊断卡现实d3,如果插上内存就在d1和d3之间跳变.用3055ld代换后故障依旧,显卡应该没有问题

网友:
估计内存条也坏了吧,换个好的试试看

网友:
共电不正常吧 擦共电

网友:
看来DDR内存没有SD内存抗插反。
俺有将SD内存插反的经验,SD内存反插斜在槽内,开机冒烟,关机检查:主板内存插槽烧断一针,内存条上烧掉一针;
重新改正插入内存,开机自检通过。

网友:
换个内存试试 看看还有没有小件坏的 也有可能桥有问题了

网友:
把烧的滴地方清理干净  PCB烧短线没

网友:
把插槽清理干净在说,有些烧了会短路。不行刷BIOS,测内存阻值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D3还是内存没有过  内存供电这些正常了  还要把内存槽处理干净

网友:
槽清理干净 再刷 BIOS  换个io

网友:
烧毁的内存槽脚有没有拖落??

网友:
以后一定要小心,小心。

网友:
后来发现更换上的管子也是坏的,又换了一个行了,呵呵.
开机自检通过,正常出现显卡信息,正常出现V星logo.
但是卡在logo不动了,因为舍不得买刷bios的东东,没有办法继续了.
我判断bios出问题了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