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SUS P4S533.X cpu主供电没有

楼主(2010-07-09):
ASUS P4S533.X cpu主供电没有 12V 到L1到上场管D有12V 电 G极没电 跑线路跑出 大MCU是RT9241 小MCU是RT9602 测小MCU供电正常 PWM1 PWM2 有2V 左右的电
再测大MUC发现20脚VDD 也是2V左右的电压 看RT9241芯片资料发现VDD是由+5V 过来的,可跑了半天也跑不通到5V 拆下大MCU 测20脚VDD供电是0 ,我想不通了,请各位高手帮帮忙!!!

网友:
等高手解决急呀

网友:
问题补充:拆下大MUC PWM1.2依旧有电压

网友:
如果有同型号的芯片,直接换上试试,这样比较见效。

网友:
VDD没有电压跑线路了没有别的办法

网友:
VDD跑了很久也没通, 再者大MCU放上去VDD就有2V左右的电压.这是为什么呢

网友:
上述问的电路图

网友(2012-08-18):
P4电源口都有电呀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