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83627f-aw 68脚有0-4v跳变,67脚有0.5-0v跳变,换io依旧

楼主(2010-07-09):
845gl主板,不触发,开机排针有5v电压,io是w83627f-aw,短接排阵68脚psin有0-4v电压跳变,67脚psout 0.5-0v跳变,72脚电源控制为5v,73脚南桥返回信号始终为0.5v,61脚供电为5v。很明显67脚的0.5v电压不对,换了一个好使得io故障依旧,难道不是io的问题,高手指点一下,期待中

网友:
68脚为开关按钮按下后的跳变,72脚可以不用考虑,67脚.73脚应该都是发往南桥的,具体的板卡不同会有所不同,不过根据我的经验来讲应该是南桥有问题,或者是南桥输入端有问题,请重点在这两只PIN脚去查.

网友:
  73脚为南桥返回的SLP-S3#信号,必须要跳变是一个持续的高电平,或者低电平,如果不行的话查南桥的工作条件,特别注意RSMRST这个信号。

网友:
其实在待机下,就应该先查一下RSMRST,如果正常,换上去的IO又确定没问题,那可以动南桥了。

网友:
首先查3VSB正常不,测PCI A14脚的电压

67脚在待机时应该是一个高电平
触发排针时有到0的跳变。

如果67脚在待机时只有0.5V,多见于南桥坏

网友:
你先要量晶震,看是否起震,只有这个正常后,才行的

网友:
经测量那个3vsb电压也是0.5v,pci a14为0.5v,1117无电压输入,继续查找,谢谢各位的帮忙

网友:
刚发现有两个1117,电源20针排插那有个1117,输入5v,输出3.3v正常,南桥旁那个1117输入0.5v,无输出电压

网友:
这种板,67脚肯定为3.3V的高电平。如果不是,挑起IO看,有了换IO。无就是南桥挂。

网友:
大胆改造,板子终于修好了,既然i/o 67脚电压0.5v,pci a14脚0.5v,南桥旁1117输入也是0.5v电压,正常应该是3.3v待机电压,就直接从电源口那个1117的3.3v飞了一根线拉到南桥旁1117的输入端,通电测试点亮完全正常,就是南桥旁的那个1117输出是1.9v不知道正常否,但是桥不发热运行正常,飞线有点难看想飞到背面但是不好找触点。哈哈,总算修好了,给自己鼓励一下,本想南桥完了再想既然完了何不实验一下。下面是维修的图片:

换过的io

飞的线从电源口处的1117,飞到南桥旁的1117

顺利跑码

屏亮

网友:
你这应该是待机的那有问题换一个应该可以好的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 逸风我老是看到你们技术小组说先查RSMRST,这个点是查拿的啊,是不是I/O是上可以测得到是一个持续的高电平

网友:
回复 llhsxy 的帖子这个、

这个信号高电平,板子才能上电
就83627来讲。这个信号在70脚

网友:
本想上图片,不知道怎么上的,原来没有改版前还能用,改版后怎么不能上图片了?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那个1117应该是给桥的一个1.5VSB的电压  没这个电压  桥肯定不会发出SLP_S3#信号给IO  因为桥本身工作条件都没满足  这个1117输入脚一般是接另一下1117输出来的3VSB  先跑一下输入脚的线

网友:
输入脚是s极吗

网友:
回复 涵山 的帖子原理我知道的,问题是现在1117的输出变成1.9v,也就是桥供电时1.9明显偏高了,但是电脑运行很正常,桥也不发热,难道这个主板就是1.9的供电?

网友:
感觉应该是门电路有问题,何不换换门电路呢

网友:
这板子上根本就没有门电路

网友:
看不到图,楼主再试一下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1.9V  可能是你表的问题  相差0.3V左右关系不打 如果表没问题  那么换掉1117 1脚的那两个分压调整电阻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    逸风我想问下I/OF71882FG的PLTRST是南桥发出去给I/O和北桥的复位信号点,那么这个信号点在8712中的标示是什么就是用什么英文标的

网友:
如果1117接地调整电阻无开路,并且有输入电压无输出,应该换掉1117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
    这个电压是SB5V和5VSB转3VSB两个电压正常后所产生的一个高电平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 好像那个是输出1.5V的噢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    这还有块梅杰的板从00跑到C1,C2,25,58然后再从C1这样循环跑,内存的供电都正常,这板是独桥的以前加焊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