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大家场管D408可以用基地的06和09的管代替吗

楼主(2010-07-09):
请大家指点

网友:
AOD408 VDS=30V  ID=18A  09N03的有VDS=25的,也有VDS=30的,ID=30A 用在主板上应该都没有问题。

网友:
楼主有什么事直接在原贴回复就可以了,我没有短信权限

这是这两个MOS管的PDF资料,你的南桥烧了是换MOS管的原因吗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请看一下原贴,我没法回短信

网友:
真的很奇怪,我最后把原来坏的D408换上去又可以启动了,南桥也不热了,不过我测过这个管是坏的,三个角的对地阻值都为0,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可以 后两种管几乎可以替代主板上所有N沟道的MOS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