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P4PE-X/SE这是怎么回事

楼主(2010-07-09):
主板跑马正常,一开机就进bios,退出又进bios。主板电池有电压,跳帽也有,bios刷过也还是一样。不知道是什么问题,救助

网友:
跳线插反了。

网友:
如果跳线反了,跳线帽上肯定没有电压,如果跳线帽上有电压了,开机还进,那可能是南桥的事了。

网友:
有没有清空下COMS

网友:
跳线没插反,这种板一插反就不开机。COMS肯定清了

网友:
主要是调线问题,BIOS的,USB的都会引起的

网友:
这种情况南桥的坏的机会大.跳线错的话.也开不了机的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