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1420充不了电

楼主(2010-07-09):
先1420检测是显卡故障 做了显卡 此机正常运作 风扇改了长转
客户拿回家用了一段时间光驱也不能用了 帮其设置后光驱没问题
今客户说电池充不了电 用电池可以开机 换成适配器就不能开机 CMOS放电以后一样不能开机
换了新电池和适配器 故障依旧 急盼处理
显卡

网友:
说来说去,还是你的主板有问题。你先仔细查下充电电路看。

网友:
看看MAX8731AETI 的2pin acin的电压是否正常

网友:
和3樓意見一樣,建議看下ACIN信號有沒有出來

网友:
充电电路有问题...检查下吧

网友:
进系统能正常识别电池吗?如果不能看EC检测到电池没有 检测到再看EC发出充电有效信号没有吧

网友:
如果发出了 问题就不出在EC方面了 再仔细看看充电控制芯片吧

网友:
能正常放电,那么就充电电路那块有问题了。找找电路图,看看芯片工作条件可满足了。

网友:
隔离保护电路的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