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是什么 问题

楼主(2010-07-09):
测试显卡一路跑马 C1 C3 25 但就是不亮 怎么 会事 电压都测过 正常
显卡

网友:
换内存,换显卡,如果都确定是好的,刷BIOS,测内存,显卡工作条件,包括插槽,还不行,就加焊北桥。

网友:
扳子确定是 好的 我加焊过 就是显卡问题

网友:
刷个blos 加焊显卡芯片试试

网友:
型号都不说,档25的应该是APG的吧